联想Y430P

楼主(2016-11-22):
这些天接到一款联想Y430P 笔记本,拿过来的故障是轻微短路。拆机检测,5V短路,CPU供电芯片烧了。芯片订货,第二天装上,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待机芯片发烫51125C。换了两个都是同样故障。求助中…… 附带图纸,请高手支招!

网友:
Y430P图纸,大家下载过来看看

网友:
看线性电压的后级有无拉低吧

网友:
EC坏了,买了一个还是不行,可以上电了。

网友(2020-11-10):
后级还有短路的 多数是线性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

网友(2021-01-01):
图都是  y410  的不是  y430p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