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B78M-D3VREV:1.1不触发

楼主(2016-11-22):
说下条件。开关针3.3V电池3.2V,DSWVRMEN RTCVDD INTVRMEN RTCRST 都是高电平3V左右,DEPSLP 已经开高有5VDUAL,RSMRST#有3.3V ,PCH_DPWROK 3.3V    3VDUAL 3.3V ,VCCDSW3_3连到3VDUAL_PCH 3.3V. VCC3_ME 0V(这个信号是由slp_a#开启,,但这个信号一直是低电平连到桥里面)vcc1_05_me也是由slp_#开启。请那位大侠告知还有什么信号影响它吗?我改怎么查

网友:
查IO的触发通道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pwrbtsw有跳变 没收到slp_s3

网友A:
桥的vccsus3-3   v5ref 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vccsus3-3   v5ref 查了吗

查了。桥都拆开打值有没有通。

网友:
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