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T410 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16-11-22):
      今天接一台联想台式机T410,同行拿来的说风扇转下就停了,再开再转一下停。 拆出主板,型号为CIH61MI V1.1 ,目测没什么不正常,打值也都没问题,点触发开关确实如同行所说的那样转一下停,再开还是一样转下停,测电压除了CPU无电压之外,还有一组MOS管无电压,一只MOS管D极无电压,G极有电压,其他电压都有。
看来转一下停应该是缺电压引起的!在坛子里找了下图纸,虽然没有V1.1版本的,但有V1.0版的,下来看了下大致差不多,完全可以参考     对照图纸发现无电压的那组MOS管,是 +V_CPUVTT电压,控制芯片NCP1589L

   查该芯片的6脚VCC 5V 正常,7脚EN 无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

     7脚EN通过一只N沟道的MOS管 MN34 和一只NPN型的三极管QN58控制,要想7脚EN开启,MN34 必须截止,MN34 的G极必须为低,测量为3.3V高电平不正常,MN34 受控于三极管QN58 ,QN58是只PNP型的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测量三极管G极1.05V正常,而E极正常情况下应该为0V才对,但确有3.3V的电压,很明显三极管没有导通,坏了!

     更换后亮机

那只0V的MOS管亮机后测了下,0.9V

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吧!

补充内容 (2016-11-23 08:16):
不好意思了,后面把PNP写成了NPN,望大家见谅!

补充内容 (2016-11-23 08:29):
7楼标出了QN58和MN34在主板的位置

网友A:
楼主你写错了,QN58是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写错了,QN58是NPN三极管

不好意思,确实写错了!感谢提醒

网友:
又图纸就好修了  没图跑线的话就太烦人了

网友:
不好意思了,后面把PNP写成了NPN,望大家见谅!

网友:
QN58  MN34在主板的位置

网友:
修过一台是CPU供电芯片供电0欧坏掉了

网友B:
我也修过坏CPU供电芯片供电0欧电阻

网友C:
台板和笔记本那个好修啊  我修了两年笔记本   台板芯片级几乎没有修过   一般都是刷BIOS 看看通病 不行就老板就让换板不修了   一直没有机会研究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板和笔记本那个好修啊  我修了两年笔记本   台板芯片级几乎没有修过   一般都是刷BIOS 看看通病 不行就老 ...

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坏CPU供电芯片供电0欧电阻

没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