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3、5V待机电压,大神救急

楼主(2016-11-22):
此机器相信很多大神都修到过,现有一些问题还请各位解答一下现机器故障是偶尔待机有0.001电流,机器有待机电压能正常触发使用,不定时的就没有待机电压了0.000
待机IC:RT8206B

实测电压:
6脚:19.78V
4脚:4.47V
7脚:4.95V
1脚:1.97V
3脚:4.95V
17、24脚:4.61V
14、27脚的EN1、2:1.74V
应该说前面电压都正常了,就是EN的开启信号不正常,EN是自身产生的5V经PR145后给到RT8206B的14、27脚

实际板上没有pr148,一开始就换了个IC一样故障,时不时的正常,后面换了PR145后14、27脚的EN开启是5V了,待机电流0.001稳定,1个小时后再通电又变成原来故障,PR145的后端只有1.75V,打过RT8206B的14、27脚对地阻值都是460左右,手上没有RT8206B,用ISL6237替换的,新的换了2个,拆板的换了一个,想不出还有哪里问题了
EN的开启电压1.74V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
直接把PR145短接通电,然后待机都正常了,这时把短接的去掉也正常,断电后不短接PR145再上电也正常
失误了,看了主板上没PR148没仔细查,实际是直连了,现在查SYS_SHDN#这路去

补充内容 (2016-11-23 10:53):
SYS_SHDN#后面的PD9也没装,没头绪了,想知道如果就短接PR145使用,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补充内容 (2016-11-24 16:13):
割了14脚的EN信号,电压总算上来了,连换4个6237都一个故障也真是醉了,8206还在路上,等

补充内容 (2016-11-25 18:54):
放弃了,问题出在SYS_SHDN#上,断开SYS_SHDN#后EN电压就上来,SYS_SHDN#就去了2处,一处元件没装,另一个温控的管子拆掉也一个样,论坛上很多一样的案例都是拆了温控管子就好了,可能就是HYY所说的板层漏电....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级影响的吧 你都已经做这么大的工作都没见效果

网友:
板层漏电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级影响的吧 你都已经做这么大的工作都没见效果

想想要嘛PR145出问题,要嘛待机IC把EN的电压给拉低了,搞得头大,明天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C:
那只能是芯片保护内部下拉了,不按开关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是芯片保护内部下拉了,不按开关正常不?

也怀疑芯片有问题,但换好几个都一样故障实在是说不过去,开关我本身就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要嘛PR145出问题,要嘛待机IC把EN的电压给拉低了,搞得头大,明天再换一个试一下

先找个原机的 一样型号换换看吧 代用的多疑

网友:
高手了,我学习

网友:
想知道如果就短接PR145使用,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
测测看,开启后级

网友:
着个问题真是不好修。。不容易啊

网友:
一般我就先把电容换掉

网友:
PR148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
看看反馈。。上官的G级有波形吗

网友:
拆掉PR148应该就可以,你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有时这种条件正常的碰到也头疼

网友:
前提是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换个电容看看了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  芯片的开启脚位 阻抗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真心OK的
什么意思?EN 1.75v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真心OK的
什么意思,EN 1.75V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