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主板没有PCI总线,有些板连LPC接口都没有,如何用主板诊断卡?只能猜?

楼主(2016-11-22):
新电脑主板没有PCI总线,有些板连LPC接口都没有,如何用主板诊断卡?只能猜?

主板诊断卡作用能我来说作用非常大,能知道CPU有没有跑码(CPU与主板有无工作);可是新主板直接省掉了PCI总线,有些主板连LPC接口都省了,那这种新主板除了替换法,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知道故障点?

网友:
带个小喇叭也是一种方法,可有些主板BIOS不见得会有响,像华硕的主板,有些主板内存条没有接触好,现象却是不断的断电重启重复。。。期望有更好的方法,有哪位大神有更好的快速方便诊断主板的方法???

网友:
只能说是不好修,难修,但不看代码而用其它方法来判断呗

网友A:
还没见过不带lpc口的   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不带lpc口的   杂牌?

LPC口很多板都没

网友:
只能用喇叭来帮忙了,经验

网友:
示波器在这里才能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