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X79 R4E主板不稳定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2):
550从咸鱼上拍卖中标弄来的,很新,应该是行货。故障现象是触发以后诊断卡跑00,故障灯显示CPU。多开关触发几次可以跑码,但是跑码过程经常死掉。如果跑码正常大概率可以进系统,所有硬件和接口驱动都正常,4通道也正常开启,但是随机死机。
处理过程:首先趁可以稳定跑的时候刷了一把bios,正常跑了几个小时后关电再开机又跑00了。这个时候手无意摸到主板右下角的电压测试点,居然可以正常跑码。电表测量各大关键电压貌似都正常,难道是CPU插座虚焊,南桥虚焊要动大手术?这个板子当年可是要4000多的,现在还值1500呢,可不能乱搞。这个时候转机来了,跑00的时候手无意摸到CPU旁边的靠近显卡插槽的散热器底下的一排12V滤波钽电容,居然很烫!这个部分是给CPU  VTT 1.1V供电电路,电流应该不会很大,估计是它出了问题。扒开豪华全板一体的热管散热器以后,发现散热器底下有一个2相DC/DC电路,输出是用2个820uF/6.3V电容滤波,从现象来看极有可能是电容出问题了。首先用示波器看了一把,果然交流纹波高达300mV(忘记拍图),对比CPU core的纹波是非常小的!火速拔掉原配电容,临时焊2个820uF的上去再试,哈哈,果然不发热了,每一把触发都OK,进系统做压力测试也没问题。
最后的处理方式:用大小合适的820uF电容重新装回去,在电容后面补2个22uf的陶瓷电容来加强可靠性,如后2图所示。因为首先没有拍图准备,后面才打算发帖的,所以图比较少请见谅。

总结:VTT电源电路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冷机滤波特性不好,热机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变好一点而成功跑码,手摸到电压测试点的地方能跑码是人体充当了一定的滤波电容让电路可以刚好达到工作阀值。华硕和技嘉不少高端板子之前也见过冷机跑00报CPU错的,看来都是类似原因多,以后再碰到可以依此法处理试试。

网友A:
这么好的板子修来自用吗
还是修好处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板子修来自用吗
还是修好处理掉

自己 原来1300收了一张在用,这张修好以后就把旧的丢咸鱼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 原来1300收了一张在用,这张修好以后就把旧的丢咸鱼卖掉了。。。。

嘿嘿 是不是挂闲鱼标注自用机 近日由于升级出手此款
不稳定的故障的确示波器好查找点
你技术不错

网友:
看来常规的检测还是很重要。恭禧你赚大了!

网友:
这种主板好少见 有的修不错了

网友:
不稳定的主板极有可能是滤波不良 或者是芯片本体不良造成的 楼主这下可以赚一笔了

网友:
高端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板可以,还好有发热,要是摸不岀就难干了

网友C:
楼主这波不亏    但维修痕迹不好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波不亏    但维修痕迹不好处理吧

图片里面那些电容只是临时焊接验证,最后换的和原厂没啥区别,而且有大型散热器挡在里面。目前也是自用,所以就先不管这些了,自己还在后面加了2个陶瓷电容提升可靠性

网友:
没有示波器最怕的就是电容性能不行的了

网友:
电容安装位置不好,夹在散热器中间.空气对流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