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版号 DAOSWHMB6E0 REV:E 不触发

楼主(2016-11-22):
      海尔t6-c 一波三折的维修 ,今收到一台海尔t6-c的机器,版号SWH不触发,果断拆,拆完后大致看了看,上表测量,无异常啊,这就奇怪了,首先测量ec各个 条件(3,5v触发后才产生的),结果都正常,心想算了刷个bios试试,刷过后还是一样这就纳闷了,看到有隔离部分的通病,就心想查查隔离,是不是保护了?就开始测量隔离,终于 发现pq25开机后电压被拉低,这肯定不行了。量了一下pq25 短路,沃日,原来问题出在这,换换换,有点小激动,找到一个管子换上,结果还是不触发,又量了一下pq25无电压 这就奇怪了,算了再换又换一个 ,这下电压出来了 ,结果还是不触发 ,这版子给我整的没一点脾气,吃了点东西,现在隔离已经过了,心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 又刷bios,还是不行  干脆换个bios芯片试试 。终于搞 定    发帖不易  望勿喷!

haier t6-c bios.zip

haier t6-c bios.zip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G和S短路?BIOS芯片坏?没刷好吧

网友:
BIOS坏的还是有 这个正常的 很

网友:
这神机嘛,呵呵

网友A:
3 /5V 触发后才有????? 那谁给EC 供电

网友:
哦,LDO  供电,,忘记了 。。。

网友:
运气真好啊,换换bios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 触发后才有????? 那谁给EC 供电

触发开关给ec

网友:
这过程也就是一般般,一般不确定问题是BIOS都不会去换芯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 触发后才有????? 那谁给EC 供电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触发后才有 3v 5v   3v线性电压给ec供电   或者是有个芯片输出3v去给ec供电

网友:
注意到没,PQ25是N管,G极要24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前管是P管

网友:
我去  我上次遇到这种问题 没修好

网友:
不触发维修流程:公共点-3/5V待机电压-EC待机-BIOS-南桥待机

网友:
感觉还是程序的问题。。。。。 BIOS 芯片 修那么多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BIOS芯片坏还是不多的,要是我会走弯路了,学习

网友:
国产机器用料差。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厉害啊,算是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