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下会用万用表的大神。测量苹果5S主板 内联座 阻值和图纸标注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楼主(2016-11-22):
请教下会用万用表的大神。测量苹果5S主板 内联座 阻值和图纸标注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本人才买的UT-61E 自动量程万用表。到手电阻档自动量程测量怎么跟图纸标注阻值的响彻巨大啊 。我曹 心里一万个草拟吗崩腾而通过啊

如图 测量J5 第一脚 标注的是280Ω 但是万用表显示的是 一端接地 一端测量第一脚 大神有解答的么

刚才看了论坛置顶的苹果6阻值图, 明显后面的MΩ啊  数值倒是能对上号

网友:
小白 基础差 哎 。小白没人权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说明万用表没调试好 还是我的方法不对/?测量电压 电流倒是误差很小啊 这个电阻怎么回事

网友:
档位都没用对

网友:
我曹。。不会吧 这个不是欧姆档么?难道用二极管档么?大哥 这个是自动量程的

网友:
要用二极管档啊   殴母档量电阻的

网友A:
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网友:
多谢我测量下 多谢各位大哥

网友:
档位没调好吧

网友:
还有,值是参考,不同的表量(包括同一型号)出来是不一样的。这在38度论坛有讨论,楼主可以去看看。UT61E是只好表,可是在修电脑主板的时候测量电感前端就头大了。
手里不下10只表,还是FLUKE的表稳定。

网友:
二极管挡位,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读出的数字没有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谢谢各位 现在明白了 现在测量按照你们说的 数值的确无线接近参考值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数值没单位 怎么算?我的显示是0.XXXXX 这个应该不是欧姆吧?

网友:
据大神说,修苹果的都用福禄克,建议楼主用福禄克打值

网友:
二手的15B 都卖上天啊 兄弟

网友:
测阻值欧姆档用红笔接地黑笔点

网友:
跟你们比你们真是牛的狠  希望下次多发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档位是对的  只不过你要切换一下  这个档位是 多用的 默认是欧姆   这都修上苹果了? 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