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311X不常见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6-11-22):
HP 2311X显示器,有VGA HDMI DVI三种接口,当用VGA的时候啥事没有,但用其它两种接口的时候就会偶尔黑屏一下再恢复,同行自己的一个显示器,主板是外置12V供电,电容没问题,用VGA正常应该可以排除屏和LED电路。应该是信号部分有问题,各位同仁有修过相同问题的没有啊
黑屏

网友:
接口的防静电的管子拆掉看看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显示器怎么发主板模块了,

网友:
查那两个接口的电路,特别是防静电的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保护芯片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查接口电路

网友:
怎么我回复的结果看不见?最后是换屏线加换SLJ8E解决。

网友:
晕,错了错了,我刚刚发的那个是我另外一个贴子的,SORRY,这个显示器我订了一个驱动主芯片回来准备换上试试,因为程序已经刷过,主板一块拆机的要180,太贵,所以换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