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32cpu管理芯片引起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6-11-22):
今天接到一个z500机器进水了,一来没有待机不加电,心想挣钱的机器啊,果断拆开,发现就开关附近进水了,果断清理,,清理完后到时加电了,本以为好了,谁知道加到0.8就掉到0.25再掉到0.03反复重启,不加内存不掉电,换内存也不行測集显没有出,果断换一个6132a还是一样,看论坛很多说刷bios就好的,果断刷了,一个没好两个,刷了4个还是没好,都是坑啊,不是bios的事,量一下cpu复位都有了,没有头绪了,放那一下午,晚上看了看突然发现有个电阻好像一脚腐蚀断线了,一看是6132a的供电cpu B+,果断连上,至此机器修复,还有g480  7981p也是这种情况发现cpu管理芯片也是6132a,看来是芯片通病啊,
同时也求加下分,没有分了啊

网友:
工作条件不正常引起的   不算芯片通病把

网友:
6132a的供电cpu B+没有,怎么产生的CPU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