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CPU上盖安装

楼主(2016-11-22):
我重做CPU的时候,CPU安装好了。安装上盖的时候总是感觉上盖下不去 。
或者说一边下去了另一边下不去。   但感觉温度控制还有上盖均匀受热都控制的很好。
回事什么原因呢,。上盖感觉也没大变形啊。 各位有好的安装CPU上盖的方法么。

网友:
CPU就是上盖难弄,会处理中层,焊上盖。基本做CPU问题不大

网友A:
你是不是中层的胶没有处理好。

网友B:
一边下去了  一边没下去 那是高低不平啊   没处理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边下去了  一边没下去 那是高低不平啊   没处理好啊

我也知道啊,但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变形怎么处理呢,我肉眼看变形不厉害很微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中层的胶没有处理好。

中层处理还行啊,用烙铁拖了几十遍···。中层里面孔里的胶都用针挑了

网友:
你灌锡没 灌好,  要不就是上层中间的胶没搞好

网友:
看这种情况好像是胶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6代CPU下层撬下来很容易变形  在一个你铲胶没铲平吧

网友:
中层没处理好就会这样。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中层的胶没有处理好。

赞成,处理中层是门技术。这确实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下去了  一边没下去 那是高低不平啊   没处理好啊

中层锡球处理不好,就会有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知道啊,但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变形怎么处理呢,我肉眼看变形不厉害很微小啊

U轻微变形是正常的,上盖轻微变形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关键是中层的锡球一定大均匀大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层处理还行啊,用烙铁拖了几十遍···。中层里面孔里的胶都用针挑了

烙铁不能托那么遍的,黑胶都让你搞没啦。也容易堵住洞口。托锡一边就行啦,然后用锡浆灌锡两次,然后多次铲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胶铲干净再放平

那样不行,还要灌锡浆,然后再铲平。

网友:
中层没处理好吧,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中层里面孔里的胶都用针挑了,有没有灌锡进去呢?

网友:
太六了。 好多大神在这啊

网友:
来看大神评论

网友:
感觉这个精密的东西还是要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