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77mxv-d 不定期死机

楼主(2016-11-22):
富士康h77mxv-d 不定期死机,,,,大神们,你们有绝招吗,,

网友A:
不定期死机,这个暗病难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定期死机,这个暗病难医啊。

我看好多同行修死机的,修的好溜啊,我自已能力差啊,,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多同行修死机的,修的好溜啊,我自已能力差啊,,郁闷

哈哈,碰碰运气啊,不定期死机,有可能是虚焊之类的。

网友C:
我发现你  贴贴都是一个图片   然后求助啊  想闹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碰碰运气啊,不定期死机,有可能是虚焊之类的。

我还没有摸索出这行门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你  贴贴都是一个图片   然后求助啊  想闹哪样

没有啊,,我只是发贴求助啊,,绝对不是灌水,,上图就是证明有货,没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你  贴贴都是一个图片   然后求助啊  想闹哪样

三个贴子是三个板,,今天没搞出来的,,发个贴,吸收一下大神的经验,,明天继续干

网友:
cpu换换试试

网友:
客户就来一个光杆板子,我觉得应该不是,,CPU内存都是我自已的,,之前客户说会死机,,我自已挂上试了不到半小时就死机了,

网友D:
可能有电压不稳定,这板有用富士康的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电压不稳定,这板有用富士康的专用芯片?

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不好找到,,有空我待了死机了,打下全板供电

网友E:
南桥吧  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吧  加焊下试试

我还没加焊过,,不过试试也不妨

网友F:
好好查查CPU核心供电 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查查CPU核心供电 这边

嗯,不过我觉得桥的问题比较有可能,,因为桥发热量毛大

网友:
先假焊下桥试试

网友:
H61基本上可以不考虑桥问题,,,H55倒是要注意下了

网友(2016-12-22):
这种不定时的难修

网友:
总要想办法咯,,现在活少,赚一块是一块了

网友G:
死机的时候看看到底是什么电压或者信号不正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网友H:
你把板子洗澡后烤它2小时,可能就好了。

网友I:
电压或者信号不正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网友J:
没招的情况下  只能先加焊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死机的时候看看到底是什么电压或者信号不正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一般死机重点查那里的电压,和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板子洗澡后烤它2小时,可能就好了。

这招可能弄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压或者信号不正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死机肯定那里有问题,,就是没有思路,盲目下手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招的情况下  只能先加焊桥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行不行,干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把板子洗澡后烤它2小时,可能就好了。

因为我见你那板子的CPU座处很脏,而且很潮,客户电脑长久受潮导致微短,洗干净烤它2小时——你该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般死机重点查那里的电压,和信号

各路基础供电,各路基础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各路基础供电,各路基础信号。

现在死机,不跑码的,都是瞎J八焊,不没找到合适的绝招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死机,不跑码的,都是瞎J八焊,不没找到合适的绝招啊

这种故障没有秒杀的方法,因为你根本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地方有问题,只有慢慢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种故障没有秒杀的方法,因为你根本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地方有问题,只有慢慢测。

现在在搞华硕f1a55-m lx rev 2.00  桥死活不出apu_pwrok  艹蛋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搞华硕f1a55-m lx rev 2.00  桥死活不出apu_pwrok  艹蛋得很,

手上没有一样的点位图,,没找到sb_pwrgd 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故障没有秒杀的方法,因为你根本不清楚到底是那个地方有问题,只有慢慢测。

手上没有一样的点位图,,没找到sb_pwrgd 的测试点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啊

网友:
一般建议换主板

网友:
不搞水都没得喝啊,,,,,换桥40块也能干啊

网友:
我都是拆桥,植珠。换桥,,最怕就是失败,本都捞不回来,或者料板本身桥是坏的

网友K:
CPU供电或内存供电检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供电或内存供电检查下的!

我只懂得查内存CPU波形和电压正常的话,我就当是供电正常了,不知道大神有何见解

网友L:
没显波器是不怎么好修这些板,CPU有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显波器是不怎么好修这些板,CPU有换过没

有示波器,但不会用,咯咯

网友M:
司机的时候只有测测供电,PG,时钟,什么的,能测出来还好,测不出来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司机的时候只有测测供电,PG,时钟,什么的,能测出来还好,测不出来就不好说了

死机我到现在不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到现在  应该修好了吧   ·

网友:
没得办法,只能多检测一下信号转换管子什么的

网友:
在死机時量各大电压,信号,按時序修。

网友(2017-02-05):
发热量大造成死机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一下!

网友:
不稳定主板,先要查供电,还有主板BIOS ME资料也可能会引起。

网友:
这问题多是很难修的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电容漏电不稳定

网友(2017-03-14):
刷BIOS b显卡,南桥

网友:
范围太广了——真这样查起来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N:
先换能换的内存 CPU  处理好散热  再接着 测试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先换能换的内存 CPU  处理好散热  再接着 测试电压

咯——这个费时间

网友O:
这种不定时死机的故障很难修的
首先出故障的时间都难等啊
就算半个小时也恼火啊
可能只能从 虚焊  过热  模拟环境来排除

网友:
估计很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种不定时死机的故障很难修的
首先出故障的时间都难等啊
就算半个小时也恼火啊

死机的我一直都修不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技佳B85的   不定时重启,头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死机的我一直都修不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技佳B85的   不定时重启,头大

估计是某个管子坏了 ,比如传递电源好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估计是某个管子坏了 ,比如传递电源好信号的

pg 中断会造成掉电重启——有道理

网友:
嘿嘿——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pg 中断会造成掉电重启——有道理

过热信号 thermaltrip 先排除
然后我也发现几个技嘉的板  传递好信号的管子不稳定产生故障 你也可以按照时序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过热信号 thermaltrip 先排除
然后我也发现几个技嘉的板  传递好信号的管子不稳定产生故障 你也可以按照 ...

自动重启,过热保护应该可以排除吧

网友:
电容..........你懂得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7-04-26):
不稳定的主板就换主板吧

网友:
加焊上CPU供电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