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GVM,CPU无供电,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6-11-22):
昂达865GVM,CPU无供电,复位灯常亮。测量CPU无供电输出,看不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上内存假负载,内存供电正常2.5V ,内存总线一个3.3V, 一个4V,有点不正常。

网友A:
然后呢    cpu供电都没  你去查内存槽是何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cpu供电都没  你去查内存槽是何故

因为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所以我就查了内存供电是有的,顺便量一量内存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所以我就查了内存供电是有的,顺便量一量内存总线。

内存供电的电感 场馆 测量多方便  用负载测多麻烦  好任性 哈哈

网友:
CPU没供电,用假负载测内存干什么

网友:
看芯片旁边的相连的两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有写完,看的摸不到头脑的,是不是客户自己胡乱写的啊

网友:
没有了,就这样,因为没有图纸,也没有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