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 1.1 不定期掉电

楼主(2016-11-22):
ga-b75m-d3v rev 1.1 不定期掉电   温控,开启等等。。。。能拆的都拆光,,还是掉电,,桥很烫,,如何是好啊,,大神快出绝招救我下

网友:
留意  VIN 5  VIN 2

网友A:
桥很……一般都是桥坏

网友B:
那用示波器实时检测各个电压问题了。及测各个波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基本搞不定!很难查!

网友D:
拆几个通病的管子试试把

网友E:
我的还没有修好,故障家电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F:
USB_R  USB_L 这两个信号

网友G:
如果没思路就一个个测三极管的好坏    有些三极管不良导致被拉低  然后就掉电

网友H:
有些三极管不良导致被拉低  然后就掉电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I:
这不好修  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J:
技嘉的板就有这样的问题不一定都能修好,都是元器件变坏引起

网友:
vin3   经过一个75k和15k分压,得到2.5 伏,,我记得这个电压过高,不会引起掉电,,手上没有75k电阻就没去换了

网友K:
这个板子掉电就报废吧  相当难难修 修了也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很……一般都是桥坏

好多B75的桥都毛烫,不过还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示波器实时检测各个电压问题了。及测各个波形电压是否正常

找了内存和CPU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基本搞不定!很难查!

有示波器,但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几个通病的管子试试把

温控我拆了,   VCCSA822电阻也拆了,,大神还有什么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没有修好,故障家电掉电反复重启,

反复上电,查VCCSA    场管G 级会经过一个10和822K的电阻,,,就是管子旁边,,其它的问题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_R  USB_L 这两个信号

多谢了,,我去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思路就一个个测三极管的好坏    有些三极管不良导致被拉低  然后就掉电

这个方法很费时间,,,没有办法时也只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三极管不良导致被拉低  然后就掉电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不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不好修  一般都是换板

能修尽量修吧,本来就没多少板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嘉的板就有这样的问题不一定都能修好,都是元器件变坏引起

是的,,要是能找出故障点,,睡觉也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掉电就报废吧  相当难难修 修了也会不稳定

今天又返修一个B75的,郁闷,,,不出CPU供电,,EN  VCC VDD  BOOT  都有,,本来小白,反馈电路我不懂得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

小心被被倒扣分噢

网友:
检查io电压检测脚

网友:
12V   VIN2  经过分压得到2.5V     有点高了,正常是2V   不过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掉电

网友M:
我的也是开机秒掉电,后面换了几通病管子能点亮了,但是点亮后几分钟以内掉电,头痛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是开机秒掉电,后面换了几通病管子能点亮了,但是点亮后几分钟以内掉电,头痛啊,

问题解决了吗,,我已一脚把板子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问题解决了吗,,我已一脚把板子踢进垃圾筒了

没有呢,不修了,丢废板箱了,一片旧的好的才60,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呢,不修了,丢废板箱了,一片旧的好的才60,浪费时间

gab75系列的,看着挺好修的,,,返修率大到惊人,,一过保各种问题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