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 rev 1.03 CPU供电时有时无,

楼主(2016-11-22):
华硕a55bm-e rev 1.03   CPU供电时有时无,很是头晕,,,供电芯片是asp1206gqm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不知道如何是好,,,大神出绝招助力下

网友A:
你的主板暗病真是多啊,祝你好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暗病真是多啊,祝你好运吧。

还有个B75掉电的,,你也看看,,看有没啥绝招

网友B:
更换   CPU 供电IC  的 822电阻

网友C:
查一下旁边有没有虚焊的,有822先换了再说

网友D:
查些芯片的开启脚,有可以是些脚的外围电路的故障

网友E: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绝招的还是需要你查查

网友F:
应该芯片没问题还是查条件吧

网友G:
有测EN看看了,EN是不是也时有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   CPU 供电IC  的 822电阻

822电阻全板好多,,,,CPU供电芯片手头上没有,,一个板40块钱,淘宝买回来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旁边有没有虚焊的,有822先换了再说

这板好像都是大个的822,要换那个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些芯片的开启脚,有可以是些脚的外围电路的故障

CPU无供电时,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绝招的还是需要你查查

烦人啊,,一天没几个板子,,加上我修复率只有4-6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芯片没问题还是查条件吧

我重新再查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测EN看看了,EN是不是也时有时没有

我重新再查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