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灯管问题

楼主(2016-11-23):
    液晶显示器换灯管,地拆掉屏幕,才能换灯管呢,可是那个玻璃屏幕和那个背光用3M两面胶,给粘住了,不好弄,怕把屏幕整坏了,各位维修前辈,有什么高招吗,   可以防止屏幕不被弄坏。

网友A:
那个胶不是很粘的,,,,

网友B:
其实很好弄的  有指甲慢慢的弄

网友C:
那是双面胶带粘这里不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胶不是很粘的,,,,

那怎么弄不下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好弄的  有指甲慢慢的弄

没指甲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双面胶带粘这里不好取

怕把屏幕弄坏了

网友D:
用刀片慢慢弄

网友:
很薄的一层黑色两面胶,,,

网友:
改LED套件,直接打洞,不用拆屏

网友:
直接用剪刀钳把两边剪开就可以了     你这样把屏弄开很容易漏液的

网友E:
吹头发的吹风机,慢慢的加热,轻轻的拆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头发的吹风机,慢慢的加热,轻轻的拆开就行。

这样怕有危险,,,,,,

网友:
我都是把两边铁片剪掉换 安全百分百

网友:
打洞就好了。安全无痛苦

网友:
用刀片慢慢一点一点划

网友:
都不去拆屏,直接打洞,这样背光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拿卡片捅开不就好了

网友:
看是LCD还是LED

网友:
看来坛子里真是高手云集啊 什么套路都有

网友:
那个胶,粘性不是很强。小心点,用指甲拉开就可以。

网友:
小心些,慢慢弄,打开一次下回就会了

网友:
可以用扎带慢慢的往下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刀片慢慢弄
你NB 你拿刀片试下 保证酸爽 要拿硬的胶片 慢慢划 LZ可以看下视屏啊 百度就有

网友:
吹风机 吹一下 用 一片纸 注意是一片纸 慢慢划开 就是这么简单 屏幕在一片纸面前是很强大的 但是在金属面前是很脆弱的

网友:
可以用。自己用过

网友:
有的一般是把屏边破坏 把灯管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