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6-11-23):
一体机电源,米客牌子的。采用UC3843和WT751002方案。开机无输出。风扇不抖。拆开量wt7510002的3脚(FPO),在短接4脚(PSON)到地后,电压还是有3.4V,正常应该为零点几伏。以为是IC损坏。更换无效。测前级没发现问题。后来仔细观察,发现+12V的输出电感一只脚虚焊,焊好后开机正常。

原来是电感虚焊,+12V无输出,导致wt751002保护,电源整体无电压。新手又学了一招。

附上电路图一份。

网友A:
楼主的图纸如果给个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纸如果给个截图就更好了.........

截图来了,也是网上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截图来了,也是网上找的。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此图本论坛好像有..........

网友C:
要是 给电源实物图和 图纸 结合下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此图本论坛好像有..........

学习了 你的图纸 才是最多的啊

网友D:
一体机电源还会有电路图,这个是长城的参考图

网友:
缺12伏电压,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是 给电源实物图和 图纸 结合下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支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向你学习...........

高手怎么都谦虚呢
按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电源还会有电路图,这个是长城的参考图

好多一体机电源也是用的台式机的atx电源

网友E:
此7510非5510的IC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7510非5510的IC !!!

wt7510跟tps5510是通用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