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68MK 进系统死机通病

楼主(2016-11-23):
冠盟GMN68MK  进系统死机
示波器量测,EC10\EC11二个电容那有锯齿波,1.2V 3.3V.判电容时间长了无容,换了
EC10 \EC11 1.2V 3.3v 1000UF6.3V滤波有极电解电容,测试1小时看电影无作保问题,维修OK!
注:原来是1000UF6.3V,换了二个吕壳的560UF 6.3V,呵呵看下图!坏板拆的!节约成本!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示波器比较好查

网友:
不知楼主怎么发现的是这两个电阻,是不是都测量过发现不对,还是维修经验

网友:
没波还真不好修

网友:
电容没涨真不会注意电容坏了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用示波器测试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用示波器测试电容呢?

示波器可以测量滤波问题的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是什么牌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台板都动上示波器了,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板都动上示波器了,厉害

故障不好修的情况下,最好要借助示波器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故障不好修的情况下,最好要借助示波器来修

我们这修同行台板都30块钱,实在没精力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修同行台板都30块钱,实在没精力动示波器

你们不修笔记本电脑主板吗光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D:
我是PC NOTEBOOK 手机,SW POWER 都有可能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PC NOTEBOOK 手机,SW POWER 都有可能动用

这是啥意思呢

网友:
我是说 台式机   笔记本   开关电源,我都有可能动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