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悦i1455通病 l-ars760c1通病

楼主(2016-11-23):
联想家悦i1455机器,主板型号l-ars760c1,上AMD X220 CPU的,电压正常,不能插诊断卡,风扇转速正常,直接加焊北桥,问题决定,通电亮机,陆续修了4台了,通病机器,amd双桥的北桥松焊的多。

网友A:
你好像发了4个一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发了4个一样的帖子

估计是当时网不好延迟了以为没发出来,不停的点,我回复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AMD NVIDIA 都爱虚,不过加焊返修几率大,是芯片内部虚焊了。

网友:
AMD双桥 北桥加焊好的 没遇到 我修的多是南桥故障

网友:
只能说AMD的芯片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的确是通病,我之前也发过

网友(2017-05-24):
我的也是北桥开焊,。加焊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