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a 不显示

楼主(2016-11-23):
版号a24he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显卡换过 bios有刷过但就是不显示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呀 给点点指点呀 跪求
显卡

网友:
有没有读屏动作,没有的话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打下LVDS阻值还有就是确定屏线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