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V2.03 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11-23):
华硕H61M-E V2.03 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后自动关机,找USB_OC信号后,发现URN12(472) 2脚没有信号,现在将2脚与4脚直连,借4脚的+5V信号,开机正常,我是初学者,请教老鸟们这个直连下后期稳定不稳定???

附上点位图和工具(打开图纸时间改2011),给需要朋友

网友:
直接把供电去了,就是你说的那个线性稳压器   然后直连5v到5vusb

网友A:
你原来那样做 后期可能有隐患的

网友:
USB OC电压一般都是5V经排阻分压得到3.3V 如果没有电压 也是拉个3.3V过去

网友:
可以的,其他正常才可以哦

网友B:
应是排阻坏了吧
USB OC电压一般都是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排阻坏了吧
USB OC电压一般都是3.3V的.

我这个不是电阻坏,是2脚缺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那样做 后期可能有隐患的

请教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继续往前查2脚的信号来源,是无上拉电压.

网友:
个人觉得完全没问题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 呢

网友:
直接更换排阻不是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