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11-23):
请问新手如何快速学会看
,请大神指点,有耐心的++加微信号rzy080223
微信

网友:
这个要找个老师或者找个班学习一下

网友:
看多了就会了

网友:
如果要以后做这个行业,可以去迅维学习。

网友:
楼主是学习维修吗 先把原件在图纸上的符号弄会了 就会看了

网友:
还是先认识原件

网友:
建议系统性的培训吧。这样谁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