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硕需要12V呢。和19v直接拉过去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6-11-23):
如题:为什么华硕需要12V呢。和19v直接拉过去有啥区别呢?

我一直没想通。。。12用来导通mos管G级。作为转换。那么为何不用适配器的19v直接过来。这样设计有何心意呢?求教下,谢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网友:
你应当有个图,用图不说明,,你这样说谁也不清楚

网友:
看图纸应该会看明白的

网友:
我也想不通,,广达的15V也是这样。。。

网友:
新款的华硕吧,应该考虑到节能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起来。求大神们讲解

网友:
设计师休假,回来马上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
节能是一方面,万一19v烧过去咋办,12v是芯片发出的,安全

网友:
我好多时间这个15V  电路坏了,我直接拉个19过去也没有发现什么 问题,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浪费钱

网友:
19V过去估计会烧吧

网友:
保证后级,节能,12v可以就不用19v这么大了

网友:
见怪不怪了好多都是开启后面的电压

网友:
笔记本里用的MOS管很多G极耐压是20V,用19V有点危险吧,起码要分压。12V安全得多了

网友:
电脑休眠等节能状态可能需关闭某些转换供电.

网友:
单用电池的时候电压有可能不够高吧

网友:
这个二极电压开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我真不知道,如果是N沟道的应该是24V才能导通19V  如果是P沟道的应该是G极小于S极5V左右就可以完全导通了吧

网友:
不管好多V能导通就行了

网友:
电池模式的时候会低于12V,为了稳定

网友:
如题:为什么华硕需要12V呢。和19v直接拉过去有啥区别呢?
我一直没想通。。。12用来导通mos管G级。作为转换。那么为何不用适配器的19v直接过来。这样设计有何心意呢?求教下,谢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华硕

网友:
来自: 上海
这个二极电压开启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