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3):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拆下主板后发现镙丝孔打坏,客户自己补线未成功。

  【维修过程】:

图1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维修

  因客户自己处理的比较粗糙,所以又重新处理了一下镙丝孔。

图2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维修

  补好线之后测试还是开机不显示,后打值液晶屏接口16脚LCM_TO_CHESTNUT_PWR_EN_CONN,发现没有阻值。

图3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维修

  直接从接口处的FL2035电感飞线到镙丝孔断线处。

图4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维修

  再次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图5 iPhone6断线致开机不显示维修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ap 部分的 pmu u1202 h6坐标 到显示屏接口断线是吧  焊接的那个点是通过点位图找到的吗

网友:
修苹果手机可以,挣钱

网友:
这种真要手工

网友A:
客户也是搞维修的吧,要是普通客户肯定没有工具补线

网友:
我也想说客户就是同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也是搞维修的吧,要是普通客户肯定没有工具补线

估计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