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6-11-23):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苹果的硬盘我取下来到台式机全部格式化了,为什么苹果系统还可以正常使用呀,只是Windows系统坏了,然后我想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用Boot Camp助理操作时出现这个

  然后打开磁盘工具看了下,是这画面

我想把它分成一个区后再用BOOT CAMP助理安装Windows,发现分区下面的“+”号和“-”不能用,没法删除,求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大家了啦!

网友A:
只能用BOOTCAMP进行分区,用其它方法分区后BOOTCAMP就不能用了。这种情况只能重新安装苹果系统,没有其它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BOOTCAMP进行分区,用其它方法分区后BOOTCAMP就不能用了。这种情况只能重新安装苹果系统,没有其它好 ...

我是用BOOTCAMP分区的,但出现那个错误提示,说要恢复成单一分区,苹果系统没坏了,可以进去,只是进去后用磁盘工具不能删除那二个没用的分区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要点旁边的抹掉是不是,不敢轻易弄,苹果的系统操作太少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BOOTCAMP分区的,但出现那个错误提示,说要恢复成单一分区,苹果系统没坏了,可以进去,只是进去后 ...

苹果中不能删除分区,只能抹掉(就是格式化)。另外你不是说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台式机上进行了格式化处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C:
用U盘启动从新安装苹果系统 在用BOOTCAMP分区装WIN系统

网友D:
直接进PE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盘启动从新安装苹果系统 在用BOOTCAMP分区装WIN系统

我苹果系统没坏呀,只是想装一个Windows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进PE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就行

进PE不能打开分区软件,一打开电脑自动退出,提示错误 ,有时会出现关机的画面不过上面写的是请稍等,过半小时还是一样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进PE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就行

直接进PE格式化除苹果分区外的其它分区,安装GHOST或安装版WIN系统,这种方法有的机子可以,有的不行,里面的道道不太明白。万无一失的方法还是用bootcamp安装原版WIN系统。如果只安装WIN单系统,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E:
进苹果安装程序选硬盘抹掉啊

网友:
全部清空才能分区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只能重新做系统 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不能打开分区软件,一打开电脑自动退出,提示错误 ,有时会出现关机的画面不过上面写的是请稍等,过 ...

换个电脑店的P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中不能删除分区,只能抹掉(就是格式化)。另外你不是说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台式机上进行了格式化处理吗 ...

是的,客户说要删除他所有的资料,然后才取下来格式化的,那现在下一步怎么操作呢,不能再安装Windows系统了吗?非得安装一次苹果系统后才能安装WIN系统吗?

网友:
这个能改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苹果安装程序选硬盘抹掉啊

是进苹果系统里面用磁盘工具抹掉还是在苹果安装程序里面,没明白?

网友:
进PE后软件都打不开,包括GHOST,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了二个PE也是一样,只要点分区软件就出各种错。

网友:
表示不想搞平果的东东麻烦

网友:
苹果系统里面不一定能修改,但是用苹果的U盘的磁盘工具就能分区了

网友F:
重新安装苹果系统吧

网友G:
吧系统 升级下 在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重新安装苹果系统吧

苹果系统是好的为什么要重装安装,我也没安装过苹果系统。

网友:
直接全部抹掉   在分区好了

网友:
路过的,苹果的搞过

网友H:
要到苹果系统盘重新分区了,先装苹果系统好后再装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系统是好的为什么要重装安装,我也没安装过苹果系统。

用其他分区软件一分麻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客户说要删除他所有的资料,然后才取下来格式化的,那现在下一步怎么操作呢,不能再安装Windows系 ...

如果只是安装WIN单系统,你说在PE中不能删除苹果分区我感到比较不理解。没见过diskgen无法处理的分区。实在不行就只能用苹果安装U盘启动后用苹果磁盘工具全部抹成FAT分区了。而且电脑店PE中有专门针对苹果分区的处理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到苹果系统盘重新分区了,先装苹果系统好后再装WIN7的。

我没安装过苹果系统,再说这个苹果系统可以用,只是不能安装WINDOWS系统,为什么装个WINDOWS系统非得把苹果系统也重装呢,有没有别的简单的一点办法呀?

网友:
苹果系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吧系统 升级下 在分区

先升级MAC系统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重新安装苹果系统

网友:
有的不行,

网友:
先升级MAC系统

网友I:
苹果系统要专门的U盘吧

网友J:
用苹果安装优盘启动,再用磁盘工具分区。

网友:
没装过苹果双系统,咱也来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苹果安装优盘启动,再用磁盘工具分区。

弄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系统要专门的U盘吧

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