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断针了能补上吗

楼主(2016-11-23):
自己尝试过,一直想不出来如何补上去,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才能补上呢?

网友A:
可以补,比较考验焊工就是了,你拿个尖头烙铁试试

网友:
用烙铁焊啊

网友:
就看你的焊功了.

网友B:
边上好补  中间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C:
没补过 要看断针 存留下来的长度 太短就不行了 最好有尖头烙铁

网友D:
这个自己焊过,但没有成功,总之不好焊,,,

网友E:
有的都是直接换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补,比较考验焊工就是了,你拿个尖头烙铁试试

搞过几次都没成功,感觉技巧不对

网友:
说的简单 可是焊的时候才困难

网友:
焊工还行  针是没焊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上好补  中间的话就麻烦了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补过 要看断针 存留下来的长度 太短就不行了 最好有尖头烙铁

看样子只能多练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己焊过,但没有成功,总之不好焊,,,

非常不好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的都是直接换座子

换座子比焊针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座子比焊针好点

焊针比较麻烦的估计很多人都搞不定,我就是很多人中的一个。换座子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