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问题

楼主(2016-11-23):
其中有一相没电压

网友:
这个图是论坛里面刚好一样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ONDA H61V 也是一样的故障  不过也没查出问题

网友:
主板很少修   一般使用三板斧   搞不定就换班   也便宜   谢谢

网友:
是不是集显供电呀!

网友:
这是集显电压吧,要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现在报警4声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