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 REV:1.3 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23):
      故障:掉电维修
          该主板触发上电之后掉电,这种情况一般是有供电没出来,或有短路造成。
              全板打值,未发现明显短路,于是手动拉低绿线强制上电,然后逐个查其供电,发现内存主供电为0.31V,偏低,正常是1.5V,查其芯片(ISL6545C)工作条件,5脚主供电VCC1.22V,明显不对,打值5脚,发现阻值正常,说明芯片引起的可能性较小,    于是测量D10发现该管子不通,于是更换D10,再次上电,完美跑码亮机,维修结束。这里附上亮机BIOS, GA-H55M-D2H REV

网友A:
管子通了不就击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通了不就击穿了吗

稳压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