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求个联想yoga 13 MB Panasonic EC BIOS 哪位大 ...
各位大哥求个联想yoga 13 MB Panasonic EC BIOS 哪位大哥有上传一个万分感谢

楼主(2016-11-23):
各位大哥求个联想yoga 13 MB Panasonic EC BIOS 哪位大哥有上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7-01-08):
楼主机器是什么问题,刚刚接了一台不触发的

网友:
你至少应该把板号发出来吧,你发个型号怎么确定BIOS?

网友:
一代YOGA13是么,这个机器的EC是不大带程序的,BGA封装的,直接买芯片换上就行了

网友(2017-03-01):
我也需要,不触发

网友(2019-04-19):
手上这个也是不触发
待机都没有
图纸和点位都没有
到底是bios控制待机还是直接产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