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D360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6-11-23):
三星S27D360显示器出现屏闪 暗屏 黑屏 都是LED灯条接口引脚虚焊。修了10几台都是灯条接口问题,希望大家碰到好给客户报价少走弯路。

网友:
灯条接口虚焊,记住了,遇到时会注意的.

网友:
那是不是要拆屏呀

网友:
那楼主挣了不少大洋吧

网友A:
三星的22寸也容易这个接口脱焊,还容易掉下来

网友B:
三星通病真多,下次还真得留心

网友:
不过我暂时还没碰到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
要不然,可以直接给它焊上去

网友C:
哪里的接口  板上的 还是屏上的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那LZ是怎么处理的?拆屏重新焊接插座吗?

网友D:
对 得把屏取掉,灯条取下来焊接口

网友:
这显示器修的多,是几个网吧的显示器,下次维修的时候给大家上图

网友:
灯条上的接口哦,  维修的时候得全部拆开,大家碰到的时候小心屏边框很脆的,显示器很好拆,细心一点就没事。

网友:
灯条接口,拆机取灯条的时候大家注意屏边框哦,边框比较脆很容易断尤其是外地发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22寸也容易这个接口脱焊,还容易掉下来

我上次遇到一台,没检测接口好坏,直接换的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接口  板上的 还是屏上的

话说,应该是灯条的接口

网友:
我的有一台夏天用很好,秋冬就闪一下黑了,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有维修拆装教程吗?

网友(2017-01-09):
准备刷程序,刚好看到,准备拆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 一个24的,第一次拆边子拆坏了一点,灯条上有第25个珠子不对,我加焊了一下用了几天,又不行了,而且不好焊,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感觉焊锡很对烧化

网友:
上次那个三星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好几台,都是LED灯条接口虚焊脱落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啊

网友(2017-07-29):
一样的故障,焊完了不亮了。还得再重焊一下,有什么好的技巧吗?

网友:
大神有这个BIOS吗,可以发给我不,我没权下,QQ112127575谢谢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机
会少走弯路的

网友:
大神请教下,S27D360显示器开机通电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半小时黑屏,指示灯都不亮,电流0.001~0.005.黑屏后多次插拔电源又能开机,然后这样反复循环,遇到过没,有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星通病真多,下次还真得留心

上几天,我收到一个三星,按通病刷半天就是不好。拆开一看,是假三星。

网友:
三星新的通病,之前我没遇到过led坏的,学习了!

网友:
现在觉得三星 好差   问题多多。。。。。。。。。。。。。。

网友:
加焊容易,就是拆屏比较麻烦。。。

网友:
修到过,要拆屏,维修间太乱都不怎么想弄,拆开了都没一块干净的地方放

网友:
修到过,要拆屏,维修间太乱都不怎么想弄,三星通病真多,下次还真得留心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遇到试试........................

网友:
得把屏取掉,灯条取下来焊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几天,我收到一个三星,按通病刷半天就是不好。拆开一看,是假三星。

咋看出来是假的啊?我还没遇到呢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看出来是假的啊?我还没遇到呢

拆开可以看出,就是山寨货啊,made in shenzhen.

网友:
灯条坏,也就这两个问题,接口脱焊和灯条坏个别灯珠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修这样的机器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是个经验,我留下记号

网友:
三星的机器通病可真多     之前也是遇到一个故障一样的机器   开始还以为是灯条的问题,拆开一看接口虚焊了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D:
对 得把屏取掉,灯条取下来焊接口

请问一下,三星显示器鼠标拖动有延迟,主机无问题,显示屏发白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确实不错 这个小细节问题 维修时 真的很容易忽略!谢谢提醒啊

网友:
哎  和换灯管的工程量相比  工作量少不到那里去 啊

网友:
拆屏有风险呀。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网友:
三星通病真多,下次还真得留心@@@!!!!!!!!!!!!!!!!!!!!!!!

网友:
27寸的显示器 在我店里很少维修到  惭愧

网友:
三星的一般都是灯条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