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键盘串键不能打字!!!

楼主(2016-11-23):
苹果 A1278 键盘串键不能打字!!!进苹果系统和win7系统下均不能用,换新键盘还是一样的故障,偶然发现在win7系统下注销一下,键盘就可以用了, 怀疑是CY8C24794-24L的问题。但不敢确定,因为系统注销一下就正常了,太奇怪了这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换了才知道了吧

网友:
可能是EC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修,万一整的不亮机给客户也不好说,提前给客户说清楚风险换EC试试。

网友:
可以先换个ec试试

网友A:
注销一下又正常了,这确实比较麻烦,先用酒精洗一下键盘接口或者加焊一下看看,再不然很可能EC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销一下又正常了,这确实比较麻烦,先用酒精洗一下键盘接口或者加焊一下看看,再不然很可能EC的问题,

用酒精洗键盘接口 你的洗了还能用 ?

网友:
这个你只能换了之后试试才知道咯

网友:
触摸板拔掉试一下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K45华硕的,EC坏了,也是串键

网友:
这个像是程序出问题了 怀疑EC

网友:
重置SMC看下先,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SMC的问题

网友:
更换CY8C24794-24L芯片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更换CY8C24794-24L芯片确定解决? 问题应该不那哟,

网友:
bios程序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CY8C24794-24L芯片确定解决? 问题应该不那哟,

确实好了,客户已经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