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 休眠不起

楼主(2016-11-23):
联想k4450休眠不起   不管它什么问题   先刷bios    但是刷完    涛声依旧    。查了一下  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没找到图纸   也只能    简单量了电压    有谁遇到过   指点一下

网友:
电压量 了也是正常

网友A:
你说的休眠不起 是待机不能唤醒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休眠不起 是待机不能唤醒 ?

是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手里 难弄

网友(2016-12-30):
手上有台一触发的,EC坏了,电池可充电不放电,半小时就充满了,不知道是电池有问题还是电路,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