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5联想笔记本0.7a不亮机

楼主(2016-11-23):
测各电感电压正常,刷个bios解决。

网友:
只能回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收到钱都是好贴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一部分的电脑问题

网友:
这么简短啊!刷bios有内涵!

网友A:
amd 的BIOS比较好刷些

网友:
多出一些BIOS故障也好啊 至少有钱挣了

网友:
这种故障收钱最爽吧

网友:
也是个贴  路过

网友:
这机器一般碰到的桥问题

网友:
我现在都是 一般先刷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最近遇到BIOS坏的机器很多,刷刷就捡钱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 刷完BIOS就彻底无解 哎

网友:
现在很多本子bios功能很强大   爱坏  楼主简单明了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BIOS比较好刷些

AMD的BIOS坏的很少很少吧,,修了很多好像就遇到过一个坏的。

网友:
这个BIOS 坏的可真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