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反复重启

楼主(2016-11-23):
ga-h61m-ds2反复重启是哪的问题
重启

网友: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有时还不显示。BIOS换了,没用

网友:
H61的板子不正常全是类似的问题,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
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也会这样的

网友:
现在的H61 还真的难修啊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几秒重启,拔了内存也没有听见报警,貌似没有跑U

网友:
我这片也是,没U供电

网友:
刷BIOS基本都能好

网友:
BIOS,各大电压都查了么

网友(2017-01-25):
我这也遇到一台电压正常 就是反复重启 刷过bios

网友:
亮机反复重启?接硬盘了吗?

网友:
我有遇到///////////

网友:
查内存的SPD、总线、VVT等条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在维修中

网友:
有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多了,要一个一个去排查啊,H61不太好修,不稳定

网友(2017-02-26):
U没电压啊 难修啊

网友:
通病~LM358代换能开机,但不正常,只有用原IC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没?

网友(2017-04-14):
看来只有换板多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