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 Q1显卡0.8掉电保护,示波器测量全板电压已出来,求助大婶

楼主(2016-11-23):
W520 Q1显卡插电源后第一次加电电流0.8掉电,待机为0.02然后第二次再次自动触发电流0.8掉电,第二次掉电之后待机变成0.01了,第二次掉电之后公共点电压都没了,很明显是保护了,用示波器测量全板电压已出来,测量各大电感也无短路,换了东芝芯片也一个样,把58脚温控脚直接接地一个样的情况,用亮机的BIOS程序刷了BIOS一个样的情况,求助各位大婶婶婶给点思路呀!!!!

网友:
在线等啊!!!有木有人来解惑啊!!?

网友A:
且不论你是否查完供电。就当你测量完供电正常。那么 说下一步时不时要测量时钟,就算时钟都信号位都OK。那么复位你都测量完吗?所以搞完供电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个机器 铁壳子也很容易坏

网友:
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没有修到过,无法帮助你。

网友B:
这种还真不好说,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可能啊,按时序来吧

网友:
这机子上面的小保险也很容易坏

网友:
铁壳的机子就是不能修

网友:
这机器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按照上点时序来查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电流,转换的小供电也要查下。

网友: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掉电啊

网友C:
走时序啊 有波波还是比较好排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且不论你是否查完供电。就当你测量完供电正常。那么 说下一步时不时要测量时钟,就算时钟都信号位都OK。那 ...

这破机器掉电太快了,不好查呀,话说修IMB的机器比较少,碰到这种就头疼

网友D:
有示波器为什么不测下,是哪个电压或信号先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真不好说,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可能啊,按时序来吧

修IMB得机器很蛋疼啊!!掉电太快了,修这破板子修这种问题可以修一天。。先丢一边再说。。修别的板子去,,不能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时序啊 有波波还是比较好排查的啊

修IMB得机器很蛋疼啊!!掉电太快了,修这破板子修这种问题可以修一天。。先丢一边再说。。修别的板子去,,不能浪费时间哦,IMB的时序有时候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为什么不测下,是哪个电压或信号先掉呢

修IMB得机器很蛋疼啊!!掉电太快了,修这破板子修这种问题可以修一天。。先丢一边再说。。修别的板子去,,不能浪费时间,而且这板子还是同行的没啥钱的。。不能浪费时间啊

网友:
THINK 的那个BD开头的芯片爱坏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E:
最后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
大婶们快给他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问题搞定了吗

还没搞定,,丢一边了,慢慢研究了,急不得

网友:
根据时序找一下吧!

网友:
楼主细心才是王道 厉害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长得有没有再丑一点

网友:
发个图纸。大家研究下

网友:
按时序查查

网友:
这个机子没见过  只能用适配器才能开机吗

网友:
来个大神解答下

网友:
这个机器能可调电源不行,必需要原装120w电源

网友:
有的时候 有供电了 不等于pwgood是正常的

网友F:
你的贴经常上头条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贴经常上头条是咋回事

呵呵,这么有空逛坛子!!咱人气旺呵呵~~

网友:
IBM确实不好搞啊

网友:
应当是点火回保护了。

网友:
查电源好 信号  会有收获

网友:
估计是4M的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