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产pview 215lm00019显示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6-11-23):
冠捷产pview 215lm00019故障:显示无信号

驱动板板号为715G4737-M02
搜索论坛有维修手册
这种故障我一般先打一下VGA 接口阻值发现,1脚2脚3脚为0,正常应该为75欧姆左右.查找原理图发现和u102相关联,另一路进主控芯片,看来问题一般是这里了,
从料板上找个个差不多的芯片装上去,插上信号可以正常显示啦

网友:
  楼主 显示器驱动板的图纸  是迅维论坛找的还是?

网友:
算是通病吧,我也遇到很多去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ESD保护二极管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小芯片非常爱坏

网友:
保护管,拆掉就行了

网友:
显示器无信号接入时,好多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保护管 别的显示器也愿意坏的

网友:
既然是通病 那就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管子特别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