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电池刷写InsydeFlash的BIOS的方法

楼主(2016-11-23):
一台S410要刷BIOS,可是没有电池,打开以后就提示没有电池,自动退出了
方法是,1,解压8bcn48ww这个文件,找到里面的platform.INI配置文件,用打开这个文件,搜索BAT关键字,找到BatteryCheck=1这个配置,把1改成0,保存后,运行INSYDEFLASH.EXE即可刷写,,WINPE下测试也有效果。我这个机器刷写程序自动退出后,重启电脑,就会进DOS刷新了。

网友:
8BCN48WW这个是网上下载的系统下BIOS升级包,不是编程器的ROM文件

网友:
机器可以亮机的情况下刷的

网友:
记号一下 这个需要

网友:
维修时,一般都是不亮机时写BIOS。所以还是主要用编程器

网友:
这个能亮机吗

网友:
再遇到这种BIOS的可以试试了

网友:
楼主强人啊,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acer的InsydeFlash可以这样吗?每次刷要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