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LED显示器升压是多少V买通用的要买多少V多少W的灯条

楼主(2016-11-23):
22寸LED显示器升压是多少V买通用的要买多少V多少W的LED灯条 才能达到跟原装的LED灯条一样亮度

网友:
12v-24vdoukeyi

网友:
LED升压条和灯条是对应的,并不存在灯管一样的通用板。

网友:
原装的电压不同,用原装板就要用原装的LED条,

网友:
通用板电压都是固定的吧

网友:
买对应的。 你可以问下卖家

网友:
用通用的吗

网友:
升压多少伏和灯条上灯珠的布局方式有关系,不同型号的屏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