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40刷BIOS后MAC地址丢失

楼主(2016-11-23):
MAC丢失了 见鬼的是整个机器拆开都没找到MAC地址

网友:
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随便刷一个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手动输入一个行不?

网友:
MAC地址你自己随便给它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
Q140是什么?RTL的网卡,可以网上找个刷写工具刷写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