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无待机电压,EC要什么条件呢?

楼主(2016-11-23):
华硕X450CC无待机电压,EC要什么条件呢?都要有什么电压呢,有谁有图吗?

网友:
有19v 3v5v待机电压吗?

网友:
就只有一个19V,3V,5V都没有啊

网友:
RTC电压,南桥时钟

网友:
找个上电时序一步一步对照吧

网友:
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然后线性5V有无,EC供电有无。EC有无发出SUS_ON

网友:
待机正常是有5V无3V

网友:
公共点-----3V5V待机------EC待机-----BIOS程序-------南桥待机      按照这个顺序修吧

EC:供电,复位,时钟,程序

网友:
南桥待机: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k,INTVRMEN,DSWVRMEN, VCCDSW3_3,DPWROK,VCCSU      S_3_3,RSMRST#, PWRB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