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联想L-IG41M REV1.0不通电

楼主(2016-11-23):
有待机5V., PWRSW有3.3v ,短接有高 低 高跳变, 电池有3v ,然后查到跳线帽没电, 下一步查那里?跳线帽没电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这个主板跳线帽没电压是正常的 你应该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跳线帽没电压是正常的 你应该查IO的工作条件

晶振2腿没电

网友:
这个主板跳帽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按照上电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B:
兄弟桥挂了,是不是GB 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桥挂了,是不是GB 的桥

不要上来就断定南桥坏了!GB是通病     条件没有查完呢!

网友:
晶振没电的话,那你看下RTCRST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看下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这板南桥坏得特别多!

网友:
china产的南桥要加散热片的,如果没加坏的机率就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