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23):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充电导致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6,客户描述说前一晚还好好的,用的非原装充电器充电,早晨起来就不开机了。拆机后,用电源表开机发现电流定在了200-300ma之间,明显的是大电流不开机。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1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2

  一般造成大电流不开机的IC有:主电源、显示升压、背光灯升压、音频、充电控制管、硬盘、USB控制管、CPU、指南针等几个IC,修机要的是快速定位故障点,缩小检查范围,先观察主板,没发现异样,然后检查主板有什么元件发热异常,结果都正常!

  由于客户用的是非原装充电器,故障基本锁定,就是USB控制管引起的,劣质充电器和线最容易引起USB控制管烧坏,轻则能使手机电池消耗过快,待不住机,重则使手机直接无法开机。

  拆掉USB控制管,为了确定故障,先加电开机,结果电流正常,手机直接开机了。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3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4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5

  然后找一个原装拆机的usb控制管装回去。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6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7

  故障完美解决!

iPhone6充电导致不开机维修 图8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这是转载的文章吗,下面写着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苹果还是用好点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网友:
市场上卖的那些品胜的线  等等   都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这边有个6p情况差不多,回头也弄下。

网友:
就你这个技术,你是在实地学习的吗?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好用还是数字的好

网友:
这个是MA单位的可调电源,精准度高。好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手上刚好一台这机子   自己折腾中  我手上这台是大短路  u1403发热   拆了q1403完了就加电 听到基带附近有清清的滴滴滴响  q1403边上的那个大电容也拆了  发现电容两脚还短路 网上找到的点位图和手机主板不一样  现在正在找和你板子一样的图纸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哪里买的   好用吗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6s也一样情况,不过我给电池充电,然后装机开机白苹果,开始不知道是usb供电管,差点刷机了

网友(2018-04-13):
学到了学到了。充电正常都是u2,主电源的也有一些

网友:
这种电源表好用吗楼主。。。

网友:
思路明确  一击即中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