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显示后 花屏如老电视机有雪花无显示,有时不显示 已断开独立显卡供电电感

楼主(2016-11-23):
G470开机花屏有时雪花有时彩色屏,红-绿-蓝,有时开机不显示,换屏、换屏线、换内存、换CPU、换95831芯片都是一个样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不显示时电流0.89A,1.08A左右显示.独显已断开,显示屏和屏线都换过的,外接不显示,内接花屏犹如老黑白电视机无图像一样。请教

网友:
请教,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如果显示用的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有什么好纠结的,加焊南桥吧

网友:
找图纸看显示信号从哪里发出来的,刷过bios吗?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了吗

网友:
换内存CPU不行那考虑南桥吧,我记得这款机师HM65的,开机没进系统都是用集成的,只有装好独显驱动,才会自动切换高性能与节能显卡!

网友:
液晶屏确定是好的么 ?

网友:
换了南桥就应该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PCH 爆掉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南桥容易出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发过类似的帖子,看下内存供电的波形,

网友:
断独显还一样,就考虑南桥还有LVDS是否短路断路吧

网友:
查查主板上LVDS是不是断线了吧

网友:
pch 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多半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换过试试在之后显存

网友:
加焊南桥解决,·这个笔记本坏之前客户就说安装不上独立显卡驱动,我加焊南桥好之后从新安装一个系统显卡驱动一直都是感叹号。没有解决交货了。

网友:
还是找图纸认真查查吧

网友(2019-09-17):
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8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