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e066TX无公共点,绝对的通病一个月修了4台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5可以抢楼

楼主(2016-11-23):
惠普15-e066TX无公共点,同一故障同一位置,一个月修了4台,绝对的通病!!

维修过程:太简单省略不写

保护隔离芯片:BQ24738,这个芯片的特点是当后极电路短路时,芯片自己会自动无限重启。                      即使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也显示0.000A,不会打表,会给新手造成一定的困扰以                        为电脑主板不存在短路。所以遇到此芯片要特别注意!!

故障点:内存贴纸下面的EC17电容短路。

原机备份的BIOS献上 版号:DAOR63MB6F1
图纸献上
最后祝大家修机器秒杀!!
               评个分吧,评个分,评个分吧,评个分吧,评个分吧

HP 15-e066tx DAOR63MB6F1 2M.rar

2M

HP 15-e066tx DAOR63MB6F1 4M.rar

4M

网友:
这个不顶起来就太没人性了.....不但要顶,还要加分,嘿嘿嘿

网友:
坚决支持楼主,这样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感谢楼主五无私风险 话说HP修的不多了

网友:
喜欢通病,给楼主加分。

网友:
学习了,秒杀我喜欢

网友:
HP的机器修的不怎么多,但是还是加分鼓励

网友(2016-12-23):
估计时间久了贴纸下面受潮了容易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建议通病帖,加一个权限。现在的客户精的很,自己上网查。然后过来让你换一个电容电阻。你换是不换。。 - -

网友:
是公共点对地了吗

网友B(2017-04-28):
好贴子!秒杀捡宝吧~第一张图片板上好多泥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子!秒杀捡宝吧~第一张图片板上好多泥是什么情况呢?

那是胶纸留下的胶痕

网友:
测试过公共点短路了没?这个芯片我看了下PDF 后面短路芯片会保护的。

网友:
确实通病。。我也修到过好几台都是这里问题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真多啊,是售后吗?

网友(2017-06-29):
我也碰到一台,也是公共点短路。算是通病了,不过我这台不是这几个电容,是另外的电容   屏幕接口旁边(C5 )当时也按楼主的拆了那几个电容,也是有短路,后来很子细的去看,还是看到这个电容坏了(C5 )

网友C:
这个真是好贴 正好有个板子 一会拿出来,试试!

网友:
秒杀的通病    看来又学习了

网友:
佩服,人才正好有个板子 一会拿出来,试试!

网友:
学习了!!!   通病    感谢楼主     无私奉献

网友:
HP的新机子现在很少见了!在我们这儿基本没有人买!

网友:
谢谢同学提供,下次可以快速修机器了,通病就是好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后可以少走弯路,这个经验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是,,之前也碰到个,,大短路,,在内存槽下面

网友:
楼主建议通病帖,加一个权限。。                      最好让散客看不到

网友:
楼主  是说公共点短路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喽

网友:
经常遇到dell  hp  内存贴纸下面的电容短路的。。。。。。

网友:
就喜欢,实在的楼主,哈哈。可惜不能评分了、

网友:
ec17是在公共端上呀,这个电容短路万用表打关键点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通病帖,加一个权限。现在的客户精的很,自己上网查。然后过来让你换一个电容电阻。你换是不换。。 ...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好贴 正好有个板子 一会拿出来,试试!

试好的,记得来说一下。。。。。。。。。。。。。。。。。。

网友:
  通病 以后遇到也就少走些弯路了

网友:
顶起来,加分了。字数不够。。。。。。。。。。。。

网友:
图纸就不发了,论坛里面有这个型号跟版号的。 虽然很简单一个贴子,发这个贴又花了不少时间,比修机还不容易啊。。。  最后,走过路过,觉得对你有点儿参考就加点分吧。现在分不够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风险必须顶起来...............

网友:
又一通病  以后遇到直接拆开内存底盖就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