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AX35 VCORE电压只出来一下没有了

楼主(2016-11-23):
这台机拿来客户说机子轻摔了一下,拿来能开机,说要换硬盘的,买了个新机械硬盘500G(两百几三百个大洋呀)回来用其它机子,分好区,GHOST系统,装上不检硬盘,一直定在BIOS LOGO上面后来忘记了拨电源。第二天插上自己的电源电流表,灯不亮了.拆机发现坏RT8206B,插口灯亮下没有,用烧机法发现KB3926和U8(USB口一个好像是隔离IC的)ISL6262烫,靠怎么坏,测了电源口电压三两组,怪不得坏这么多换。了之后插口亮了,按下开关按键的灯一亮就灭,一直放下铺子,后来淘宝购了下电路和坮孔子下了个时序,测出PU3内存电压控制 DB=CE(也就是RT8207)有问题不出1.5V在电脑城同行找了个换上有出来了,现在开机风扇转等数秒漫下来又开始快,VCORE也是出来一下没有了,测了一下北桥电压1.05V,DDR1.45V 但了拆上内存控制的IC  PU3之后VCORE又可以出来了,测了一下ISL6262的5VCC ,3.3V 和VR_ON都有出来 了VID组合也1.05 0后面省了应该正常,PGOOD也是有一下就没有了,ISEN1也是1.1闪一下没有,NTC是开机是5V,北桥的电感的阻值是9欧姆(是否小有点小)量其它的坏板都差不多大小。现在都不知哪里还有问题。请大家发下意见

网友:
       附上图子

网友:
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导致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只是VCORE 掉电,其它正常

网友:
VCORE出来后应该是PGOOD和VR_PWRGD_CK410 了难道这两个下级的有问题

网友:
电源灯都不亮,去看393到EC的电源电压检测脚有没有3.3V

网友:
电源灯都不亮查,去LM393到EC电源检测脚有没有3.3使能

网友:
插口的灯是一插电就亮,按触发键的灯也亮了,没有LM393 这个IC

网友:
EC给ISL6262的VR_ON已经有3.3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刷新一下bios

网友:
CK_PWG已经有3.3V在CK305时钟上,莫不是ISL6262换的还有问题,或北桥有问题

网友:
继续测试吧,你把用到待机3.3V的芯片一个个拆掉,然后开机测试,后级有微短

网友A:
怎么装系统 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系统 硬件出问题了

插了自己的电源电流表坏的

网友B:
是不是反电感摔虚焊了。^_^,但供电输出干扰是否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反电感摔虚焊了。^_^,但供电输出干扰是否偏大。

应该不是,拆了内存的控制IC之后 VCORE 又可以出来 了。是不是内存的控制IC不对型号,原来的是DH=CE J7B,现在换上的是DH=DC  10X

网友:
CPU换过一T1300  1M 667的试过一样,CPU一出来就没有了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

网友:
刷下bios看看,不出电压查条件,条件都满足,就换主控

网友C:
是不是CPU座摔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座摔虚焊了

松了拆开内存的主控又有VCORE 1.1V

网友D:
VCORE之后的电压 还是之前的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ORE之后的电压 还是之前的电压有变化吗

VCORE 只出半秒

网友:
难不成发了这个ILS6262A  CRZ不对

网友:
NND,在同行朋友那找了一个,ISL6262 ACRZ 可以有1.12电压出来了,淘宝发给我的是ISL6262A  CRZ。分开就是不行的型号,以此借鉴同行以后不要发错。但还是没有显示,还得查下一步...

网友:
北桥电压只有1.01V,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H_CPURST是1.01V有点低呀,而且风扇转数十秒断电-触发断电,几次,停机,

网友:
北桥供电电感一边是1.08,一边是1.01。

网友:
到现在是没在内存的复位电压...烦,北桥换过

网友(2020-02-21):
自己找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