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板号JE40)白屏秒杀

楼主(2016-11-23):
一个宏碁4750的机器 板号JE40
白屏
上电流表 跳变正常 外接正常
跟顾客报了价之后 拆出C壳
直接测屏接口线路
LCDVDD没有电压 保险有3.3V
中间有个转换电路

1 4 5脚 有3.3V
3脚输出没有3.3
3脚插上和拔掉屏 阻值都正常

肯定是U4901有问题

找了个G480上面 位号同样是U4901

针脚定义一样 型号不一样

换上 解决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明明3脚输出的啊,很明显管子坏,学习了

网友:
这还用问吗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小5脚芯片是通病的,我都是直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