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2 板号 Z5WAH LA-B162P 短路

楼主(2016-11-23):
待机0.24A,3.3V待机芯片发烫,无短路现象,线性电压阻值正常,但是线性电压只有2.3v。被什么拉低了。芯片换过了,EC拔掉还是一样的把线性电压到的地方断开也是一样的,待机高芯片发烫, 在图上这有一路线性电压,但是板子上并未找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板层短路把线性电压拉低了啊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烧了吗??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不在人间,那在哪?

网友:
还是线性电压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