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MD刷BIOS问题

楼主(2016-11-23):
机器原来是不跑马,下个BIOS刷结果原机BIOS加密了刷不了,换别的BIOS芯片怎么刷都不触发,有遇见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A:
你说的情况闻所未闻,刷不了是不是你的编程器有问题。主板供电 时钟复位pg什么的都正常吗

网友:
这些25芯片编程器无视密码的兄弟,直接干进去,除非是芯片坏了无法刷写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现在的编程器基本都无视加密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编程器 不支持吧

网友:
bios加密?  没有遇到过 bios坏了刷不了 遇到很多

网友:
厉害了我里哥 学习了

网友:
有遇到 但是华硕的很少遇到

网友:
刷不了就等着机器报废吗?

网友:
bios有密码  刷个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B:
呵呵 楼上的都不要乱说了  这机器是带OTP的 带OTP写入就可以正常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闻所未闻,刷不了是不是你的编程器有问题。主板供电 时钟复位pg什么的都正常吗

绝对不是编程器问题,带OTP的,但是刷了OTP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楼上的都不要乱说了  这机器是带OTP的 带OTP写入就可以正常触发了

带OTP写入也一样不行,估计找拆机BIOS就可以

网友:
这问题同行发来无数了 都是bios不小心破坏 换芯片写OTP  直接带OTP写入很多也不行的    你不要怪我不能在这里说

网友:
用编程器的补考虑加密的吧

网友:
编程器解不了密吗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