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V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11-23):
    直接故障重演,电源4P12v的电流为0.1A1秒后掉电,然后通电重复。判断为cpu 电压没出来。因为技嘉这个好板子不插电源4P开机也会掉电。

    因为是网吧批量的拿过来的主板,型号是一样的,价格低,所以直接换了个好板的95836结果没好,4P12v的电流还是0.1A。看来有点麻烦,到基地下了个图纸,开始测量958369VR_ON,在通电时为0v不正常,从图纸上看,VR_ONVCCSA控制,测量VCCSA在通电时也为0V不正常。
    继续追溯到VSA_REF,发现在待机时为0.9V,开机时为0V不正常,怀疑是被Q6拉低了,再测Q6G极电压,待机0V,开机2.5V不正常。
    图纸上Q6G极受Q7控制,查Q7的基极电压,待机0v,开机0.7v,正常。怀疑Q7坏,断电测量Q7发现是好的,顺手量了一下R29,只有52欧姆不正常,原来是R29变小把电压拉高了。
    换了R29之后上电就一切ok了。
    拍的照片一个也传不上来是怎么回事啊,全是ERROR?

    好久没发帖,分不够下图纸啦,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没诊断卡可用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用的工具,主板电流电压测试器。可以单独看ATX各相的电流,非常给力。

网友A:
楼主耐心坡长如果是我直接摘Q18秒杀,开启信号一般不会有影响的,同意的点赞

网友:
不甘心又试了一下,终于传上来两个80k的小图。

网友:
直接搞个可调电源不就得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耐心坡长如果是我直接摘Q18秒杀,开启信号一般不会有影响的,同意的点赞

受教了,还可以这样修啊,我经验太少了。

网友B:
修板发贴处处细心,送上2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发贴处处细心,送上2分。加油!

非常感谢,正好分不够用啊。

网友:
我修到CPU无供电的主板都是头痛痛的。

网友:
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发帖分还是会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