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屏幕无图像

楼主(2016-11-23):
机器能正常亮机,但是有时候开机亮机后屏上没有字显示 LOGO都没有, 直接重启又能正常显示文字了,我加焊过显卡了,网上说这类机子显存虚焊有这个通病,我也加焊了下显存,但没管上一个月又给我返回来了,上俩 图  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要换呀????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样,重做了也不好说能保证多久

网友:
没有碰到过哦。

网友B: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啊

网友:
要把显存换掉

网友:
重植一下,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这是8显存的啊  我擦 要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啊

如果是BIOS 的问题  直接重启 就不会又能正常显示了吧

网友C:
未必就是显卡的事!BIOS,内存,U,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必就是显卡的事!BIOS,内存,U,硬盘都有可能.

内存换过了   不接硬盘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换呀????

换显卡  还是显存啊 ?

网友:
昨天修E420也碰到了这情况,板子点起来亮屏看到启动项选择了,反复测试没问题,装起来就是卡灰屏,怀疑是外设问题,逐一拆除,发现是触摸板的排线由于反复拔插,已经出现了线路脱落短接到其他线上,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
拆开屏把屏线接口和屏接口清洗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屏拆出来清洗屏接口和屏线接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加了不稳定,换显存吧

网友:
换显卡吧 现在的N卡也很脆

网友:
CPU换一下看是不是集显问题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好搞,主要是返修的太厉害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温度高,散热器是好的,风扇也是好的。不懂哪里问题

网友:
先换显存试试,不行再搞其他!

网友:
让客户加钱换板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存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事情要说四遍么
网络卡没有看到。。不好意思

网友:
把显卡显存加焊了 然后改个风扇算了 把散热搞好 能多扛段时间

网友:
重新直球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换显存行吗

网友:
不过 换显存是个大工程

网友:
最后楼主修好了吗,换显存还是换显卡

网友:
我想问LZ修好了么?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上次就是焊显存 管了二十多天 , 又出现的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应该还是显存上的问题 工程太大 没搞了 客户还不同意加钱